ucosII程序出问题

楼主(2010-05-19):
我的系统下载后发现不断的初始化,没有进入任务,是什么问题?
void main(void)
{

////////////////////////////////////////////////////////////////////////////
    //端口初始化
        DDRC=0xff;
        PORTC=0xff;
        PORTC |= (1<<6)|(1<<5);
        DDRA=0xff;
        PORTA=0xff;
        DDRD=0xff;
        PORTD=0x00;
        LCMInit(); //LCM初始化   //液晶初始化
                        DisplayList(0x80,text_1);     //显示第一行
            DisplayList(0x90,text_2);     //显示第二行
            DisplayList(0x88,text_3);     //显示第三行
            DisplayList(0x98,text_4);     //显示第四行
            s_ms(60000);
            s_ms(60000);
                s_ms(60000);
                s_ms(60000);
                s_ms(60000);
                s_ms(60000);
                s_ms(60000);
                s_ms(60000);
                //while(1);
////////////////////////////////////////////////////////////////////////////
    OSTaskStkSize     = OS_TASK_STK_SIZE;
    OSTaskHardStkSize = OS_TASK_HARD_STK_SIZE;
    OSInit();
    OSTaskStkSize     = OS_TASK_MAIN_STK_SIZE;
    OSTaskHardStkSize = OS_TASK_MAIN_HARD_STK_SIZE;
    OSTaskCreate(MainTask, (void*)0, (OS_STK*)&TaskMainStk[OS_TASK_MAIN_STK_SIZE - 1], 0);
        OSStart();
}
也就是不断地显示那四行文字.高手指点

网友:
看门狗叫了?

楼主:
我这里有使能看门狗吗?

网友:
可怜娃
debug时有一个功能叫单步跟踪,
你进入osstart函数看看
看看到底有没有跳到MainTask中
注意查看MainTask地址,即flash的地址和从堆栈中弹出的地址是否一致

网友:
还有,你是不是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
任务必须是死循环
不能让它返回的
返回谁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网友:
连个循环都没有,天知道跳到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