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3G模块驱动过摄像头吗?

楼主(2010-05-19):
我想要华为或其他的3G模块驱动摄像头实现视频通话,不知可行不,看了MC703的资料没发现有专门的视频电话命令和驱动接口。不知如何能够实现。

楼主:
光有人看没有用过的吗?

网友:
3G模块驱动摄像头的说法有点奇怪。你是打算把摄像头接在3G模块的USB上,然后修改3G模块内部的代码来实现视频通话吗?

一般来说应该是有一颗cpu来做应用,链接摄像头,做视频编解码。把3G模块作为一个modem,链接无线网络,通过这个无线网络传输音视频流

网友:
没用过,不过正准备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手机的视频通话应该不是通过普通的无线网络实现的,应该是用的 专用网络,我的意思就是有没有可以直接接摄像头,而单片机只负责发送命令开始视频通话,而不用去处理视频这样的实现方法。

楼主:
找到了几个带摄像头驱动的SIM5215/6/8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