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V车PID控制(ii)

楼主(2010-05-19):
上图是前段时间和公司做的AGV车,功能都实现了,可以无线呼叫,到标志位停止,不过运行状况一般,有较大晃动,特别是载满货以后过弯道时经常出轨。
描述如下:
正常行驶时速度1~2M/S。这里我们只做到了1M/S。当速度再加快时,载上货物运行正常,但是空车运行时不太稳定,停止时易出轨。而在过弯道时,空车正常,载货时易出轨,所以这里我们采用了直道和弯道分开的策略,让弯道时减速。但由于载货对车体本身影响较大,过弯道有时还是不太稳定。

以下是系统中用到的PID循迹算法。虽然循迹功能实现了,但是当载货较重时,车身还是存在较大的晃动,感觉和机械机构也有关,因为通过挂钩拉货,挂钩摩擦力对车体由较大影响,当然这里和算法本身及其参数设计也有较大关系。

/********************
*    结构体定义区   *
********************/
typedef struct PID
{

int16_t pConst;         //  比例常数 Proportional Const
int16_t iConst;         //  积分常数 Integral Const
int16_t dConst;         //  微分常数 Derivative Const

int16_t    position;
int16_t    hisPosition;
int16_t    lastPosition[10];

}PID;

/***********************************************************
*   函数名称:PID参数初始化
*   功能描述:初始化PID参数,并实现P、I、D三个参数的整定
*   参数列表:
*   返回结果:无
***********************************************************/
void  PIDInit(PID *iPID)
{
memset(iPID, 0, sizeof(iPID));  //将所有值清零

iPID->pConst = 2; //  比例常数 Proportional Const
iPID->iConst = 0; //  积分常数 Integral     Const
iPID->dConst = 8; //  微分常数 Derivative   Const

}

/***********************************************************
*   函数名称:PID控制程序
*   功能描述:
*   参数列表:
*   返回结果:无
***********************************************************/
void PIDCalc( PID *cPID)
{

int16_t  pGain; //P增益
int16_t  iGain; //I增益
int16_t  dGain; //D增益
int16_t  pidGain;            //控制量

cPID->position = Discretized(PIN_RED & 0X1F); //对采集的循迹信号进行离散化处理得到位置信息

cPID->hisPosition += cPID->position;                 //记录偏差之和

cPID->lastPosition[3] = cPID->lastPosition[2];
cPID->lastPosition[2] = cPID->lastPosition[1]; //
cPID->lastPosition[1] = cPID->lastPosition[0]; //
           cPID->lastPosition[0] = cPID->position;            //

pGain   = (cPID->pConst) * (cPID->position); //计算比例分量(P)=比例系数*本次位置差
iGain   = (cPID->iConst) * (cPID->hisPosition);                 //计算积分分量(I)=积分系数*偏差之和
dGain   = (cPID->dConst) * ((cPID->position) - (cPID->lastPosition[3])); //计算微分分量(D)=微分系数*(本次位置差-前3次的位置差)
                                                                                   //由于采样比较快,用本次位置-前3次位置才有足够大的控制 pidGain = pGain + iGain + dGain; //P分量和D分量相加,得到控制量。

if (pidGain > 320)  pidGain = 320; //模糊化处理,防止增量溢出
if (pidGain < -320) pidGain = -320;
pidGain = pidGain/10;

SetMotors(pidGain); //将控制量传入电机控制函数进行控制

}

/***********************************************************
*   函数名称:电机调速
*   功能描述:通过得到的pidValue来改变占空比大小
*   参数列表:
*   返回结果:
***********************************************************/
void SetMotors(int16_t pidValue)
{
// PWM_CON =  _BV(ENA) | _BV(ENB) |  _BV(CTRL0) |!_BV(CTRL1) | _BV(CTRL2) |!_BV(CTRL3); //left
// PWM_CON =  _BV(ENA) | _BV(ENB) | !_BV(CTRL0) | _BV(CTRL1) |!_BV(CTRL2) | _BV(CTRL3); //right
// PWM_CON =  _BV(ENA) | _BV(ENB) |  _BV(CTRL0) |!_BV(CTRL1) |!_BV(CTRL2) | _BV(CTRL3); //back

PWM_CON =  _BV(ENA) | _BV(ENB) | !_BV(CTRL0) | _BV(CTRL1) | _BV(CTRL2) |!_BV(CTRL3); //forward

g_dutyL = 36 + pidValue;     //改变PWM值
g_dutyR = 36 - pidValue;

}

/***********************************************************
*   函数名称:Discretized
*   功能描述:对从循迹板采集的数据进行离散化处理
*   参数列表:
*
*   返回结果:
*
***********************************************************/
int16_t Discretized(uint8_t temp)
{

switch (temp)   //将位置信号进行离散化
{
case 0x1b: g_position = 0;
break;
case 0x1d: g_position = 10; //正,左加右减,向右转
break;
case 0x17: g_position = -10;           //负,左加右减,右转
break;
case 0x1e: g_position = 20; //正,左减右加,极左转
break;
case 0x0f: g_position = -20;            //负,左加右减,极右转
break;

case 0x1c: g_position = 40 ;             //正,左减右加,极左转
break;
case 0x07: g_position = -40 ;             //负,左加右减,极右转
break;

default:   g_position = 0;
break;
}

return g_position;

}

这上面的参数中10、20、40以及pConst、iConst、dConst都是先定了个大致范围,然后根据实际效果更改而得到的。希望大家对这这个算法和这个车多提些建议吧……

网友:
我不知道,AGV在停止的时候是不是减速停止,另外,从照片上看,货物是在车的前面,这样你要考虑整个AGV的重心点,这样能解决你行走的大部分问题,我们生产的AGV,一般都是把货物放在AGV驱动轮的上方,这样保证它的重心点,也就是说保证轮子与地面的磨擦力,只是从图片上看,说的不对,请拍砖

网友(2016-09-01):
我也打算搞AGV,等我搞程序时来讨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