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诚意问牛人们:关于计数器使用宏的问题

楼主(2010-05-19):
20位计数器就占用了20个宏。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减少占用宏的量?

VHDL代码: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ounter is
    port(clk,reset,slt :in std_logic;
         output :out std_logic_vector(19 downto 0));
end counter;

architecture behav of counter is
begin
    process(clk,reset)
    variable CNT :std_logic_vector(19 downto 0);
    begin
        if(reset ='1') then
            CNT := "00000000000000000000";
        else
            if(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if(slt = '1') then
                    CNT := CNT + '1';
                else
                    CNT := CNT - '1';
                end if;
            end if;
        end if;
        output <= CNT;
    end process;
end behav;

RTL图

20位计数器 (原文件名:counter20.JPG)

网友:
没有办法。一位对应一个Flip-Flop。

楼主:
谢谢tear086 .COM 缺氧。发现你在论坛里最活跃了

网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counter is
    port(clk,reset,slt :in std_logic;
         output :out std_logic_vector(19 downto 0));
end counter;

architecture behav of counter is
begin
    process(clk,reset,slt)
    variable d :integer range -1 to 1;
    variable CNT :integer range -524287 to 524287 ;
    begin
      if(slt = '1') then
                    d := 1;
                else
                    d := -1;
                end if;

        if(reset ='1') then
            CNT := 0;
        else
            if(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CNT := CNT + d;
             else
            CNT:=CNT;
            end if;
        end if;
        output <= conv_std_logic_vector(CNT,20);
    end process;
end behav;

网友:
xilinx的Slice只需要10个,其实是因为1个Slice包含2个Flip-Flop,20个Flip-Flop是必须的。
其他的逻辑资源应该能用于一些组合逻辑。

楼主:
回复 网友A: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counter is
    port(clk,reset,slt :in std_logic;
         output :out std_logic_vector(19 downto 0));
end counter;
architecture behav of counter is
begin
    process(clk,reset,slt)
    variable d :integer range -1 to 1;
    variable cnt :integer range -524287 to ......

三楼的大哥。编译了你的程序发现还真的少了一个加法器(不知道叫什么,应该就叫加法器吧)。原来可以这样写的。不过宏还是20个。看来是不可以减少了。不过还是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xilinx的slice只需要10个,其实是因为1个slice包含2个flip-flop,20个flip-flop是必须的。
其他的逻辑资源应该能用于一些组合逻辑。

我在电路中已经用了EPM7064了。当时是没接触过CPLD所以没想到宏居然用得这么快的。可是没得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