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912 信号源 增益控制

楼主(2010-05-19):
最近用AD9912搭了个信号发生器  电路按照ADI的AD9912提供的原理图设计的  现在信号从滤波器输出信号比较好 可是一接上后级的宽带放大器AD8021 信号就变的很差 我估计是阻抗不匹配 造成的反射 设计的椭圆滤波器阻抗为50欧 放大器接收端也设成50 可是还是解决不了 求高人解答!!!

连接图 (原文件名:2.jpg)

网友(2013-05-17):
发个ad9912的看看呢
qq::150216708

网友:
1,滤波器、AD8021的layout有没有问题?椭圆函数滤波器对layout要求比较严
2,有没有焊错件?电感、电容表面没有丝印,手焊的话错件的可能还是有的
3,你的这个滤波器我估计性能很一般,是用filter solution做的吗?平坦度跟阻带衰减怎么样?

网友:
arm2547   你好  请问你还会出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