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桨怎么样?

楼主(2010-05-19):
网上看到说EPP的桨比较软,容易断,所以打算买APC的桨,就是不知道莲花的600或700kv的电机配1238还是1447的桨效率高呢?如果是X6的方式是不是桨可相应选大点?大家帮我参谋下,如果合适的话找人从美国带了。
http://www.apcprop.com/ProductDetails.asp?ProductCode=LP12038SF
http://www.apcprop.com/ProductDetails.asp?ProductCode=LP12038SFP
http://www.apcprop.com/ProductDetails.asp?ProductCode=LP14047SF
http://www.apcprop.com/ProductDetails.asp?ProductCode=LP14047SFP

另外一只没明白X6那样两个桨一推一拉得方式效率跟四轴比怎么样?请高手指点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起来

楼主:
拖人在美国买了10对,12.2刀一对+8刀的运费,还算便宜,下月9号就可以拿到了,到时候拿莲花的C2806试试看,不知道效率怎么样。

网友:
配C2806效率我觉得一般,只比XXD好一点,桨是十寸的,配C2806桨要大一点才好

楼主:
是啊,打算用APC14X4.7的慢速桨做X6或X8了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95448&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epp1245&bbs_id=1025看这个

网友:
x6的桨是上面16寸,下面15寸的,上面转速小,下面转速大,如果想效率高还是要上15或16的桨为好。

网友:
600kv的电机配12或13寸的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