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CSD数据传输模式

楼主(2010-05-19):
在网上看到说CSD就相当于两个9600b/s的调制解调器通信,按时间计费,使用这种方式要求SIM卡必须开通数据传真功能,开通这种功能的卡会有两个号码,一个是为语音通讯使用的pn,一个是为CSD数据通讯功能使用的dn。
测试方法:1、将两个终端连接到两台计算机的串口上,并打开超级终端,波特率设置为9600bps
          2、两边分别设置  ate1  atv1  at+fclass=0  at&w  atz
          3、被叫方设置ats0=1
          4、主叫方atd[dn]  注意不加分号为数据呼叫;加分号为语音呼叫。[dn]为被叫数据号码。
          5、被叫方在接收到一次ring信号后,自动应答。
          6、双方显示connect 9600,进入数据状态。这时可以透明传输数据。
          7、结束数传。+++将从数据状态切换到命令状态。ATH挂断。

有以下几个问题啊:

1、请问这个CSD传输方式,就是传真业务么?那么这个数据的传输流程是怎么样的?
2、CSD的传输协议是什么呢?
3、CSD的通信延时要比GPRS好么?
4、CSD方式和GPRS方式除了价格外,还有什么其它区别么?

另:A、EM310和GTM900C能实现CSD数据传输么?
    B、听Appcat说EM310的引脚不如GTM900C,什么意思?
    C、这两款模块有什么区别么?做项目用的话,哪个更适合呢?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需要开通业务,而且现在很难申请到 CSD 数据主被叫业务了,主推3g 及 GPRS了。

楼主:
这个CSD除了价格外,其他方面的确比GPRS要稳定么?

楼主:
这个东西还能用么,刚我问移动营业厅的工作人员和10086客服,均不知道这么个东西,建议我去当地主营业厅询问经理。。。。

网友:
这个就是点对点的数据呼叫吧,前几年,GPRS贵的时候,还用这个做过数据传输,应用的话,现在用这个的可少了,而且有的地区不支持这种业务,唯一一点好处,就是连接好以后,实时性比那个GPRS要好些

楼主:
的确,就是为了它的实时性才想起了它。。。不过很乱地说。。移动内部都不知道怎么清楚

营业厅客户经理和10086xj对同一个业务解释的完全不同。。。

奈何要用到人家的网络。。无语

不是说国内三大通信运营商,开始进入物联网领域么

为何都不见动静呢

网友(2010-12-29):
我在北京。
刚才给北京移动打电话却认这件事,客服之间互相转接,也解决不了问题。
一个偶然的机会问传真的事情发现移动语音提示目录里有数据业务。开通了后我的SIM卡就可以用GSM猫使用CSD呼叫了。
拨打10086转人工,告诉他你要开通传真业务,他会在系统里查找,完成后会将你转接至移动的自助平台
(数据业务请按1,传真业务请按2)
按1
(开通业务请按1,取消业务请按2)
按1
(确认请按1)
按1
(稍等片刻,开通成功就可以使用了!)
你们去试试吧!

网友(2011-03-17):
楼上确定不?我也是找了移动很长时间都没解决,都准备去香港那边去调试一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