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入门级问题QUARTUS CLK管脚怎么设?

楼主(2010-05-19):
外部晶振信号 从EP2C8 131脚(CLK脚)输入  假若不对131脚做任何管脚约束, 综合时会有几个警告  到底要做哪些设定才不会有警告 要说详细点啊!!谢谢

Warning: Circuit may not operate. Detected 201 non-operational path(s) clocked by clock "CLK50M" with clock skew larger than data delay. See Compilation Report for details.

Warning: Found pins functioning as undefined clocks and/or memory enables
        Info: Assuming node "WR" is an undefined clock
        Info: Assuming node "CLK50M" is an undefined clock

楼主:
没人知道啊~!

网友:
131脚,全局时钟引脚?

网友:
不需要设置啊,直接用就可以的

网友:
时钟必须从全局时钟树的脚输入才可以
内部结构决定了的   别的脚只能作为信号输入   是不能将时钟信号送到PLL的

详细见:
    1.ALTERA器件手册,时钟篇
    2.设计软件,入DXP的元件库
    3.Quartus里面有元件图,自己对比参考

楼主:
不设能用,也不会出任何问题
但有警告
Warning: Found pins functioning as undefined clocks and/or memory enables

不明确的CLK

网友:
再约束一下你的clk=?hz就行,因为你没有给综合器表明你的时钟是多大,时序分析的时候就用的default clk

网友(2011-05-15):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说的131管脚,指的是哪个芯片的?我的试验台是GW48-PK,芯片是:EP1C3T144C8N.不知道怎么选时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