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给钻头或者说开孔处降温

楼主(2010-05-19):
我用台钻钻圆孔,在开孔处塑料有点因为过热软(熔)化的感觉,有什么办法给开孔处降温,防止这种现像。

网友:
降低主轴转速,一般台钻都有变速轮,把转速跳到最低试试,不行就倒酒精

网友:
缩短加工时间+浇水

网友:
在冰箱里开孔

楼主:
我降到最慢,结果发现振动太大,郁闷的

网友:
酒精降温就行

网友:
主轴转速慢的话,好处是不容易熔,坏处比较容易断刀。

网友:
不要太快,另外注意磨钻头,磨得锋利写,不要太用力挤压,进几速度放慢

楼主:
目前调到了三档,外加滴酒精散热,开出孔基本没问题。速度最慢就不行了,振动太大了。

网友:
难怪我钻尼龙,转速高了反而不行

网友:
用个纯净水瓶子装满水,在盖子上用细钉子扎个孔,一边打,一边对准打孔处浇水。我们公司钳工基本都是这个方法呵呵~

网友:
用车床上面使用的那些类似油的来降温,虽然味道难闻了一些……

网友:
应该不是吧,那东西太危险了。
我记得磨床下面都有油池的……小时候用那里边的油来给自行车上链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不过台钻上的那个托盘很快得锈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不容易燃烧的油吧...

网友:
高速+冷却液
看ARMOK那个开孔视频你就知道了。

网友:
CNC上边都有冷却液的

楼主(2010-06-24):
换了一批上工的钻头,竟然不会出现这种现像。也可能是我以前用的钻头质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