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运行在:台式机--手提 上的输出电平区别

楼主(2010-05-19):
前言:估计订的机器不久要到了,在犹豫用老T23还是台式机去驱动雕刻机.于是都装上了MACH3去运行.发现了一个问题,看下面的实测:

说明:这里照片只对比了主轴输出PWM的电平,其它步进电机电平也是一样结果.

(手提运行MACH3的测试照片,步进电机的电平省了)

(台式机运行MACH3的测试照片,步进电机的电平省了)

测试结果,手提电脑的电平输出3V-4V之间. 而台式机电平输出5V左右.

希望以上能抛砖引玉,各位有经验的朋友也来说两句. 来决定我到底用哪台电脑配雕刻机. 好在我雕刻机来之前把两个电脑资料都整到一个电脑里,还有准备一个什么样的台子放雕刻和电脑.
网上看了好多朋友都用手提驱动雕刻机,软件也是用的MACH3.T43就是我其中见到过的.

网友:
是从并口上直接量的吧?用了接口板就都是5V了.当然要选那种有信号缓冲芯片的接口板.可以参考下面的这个板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3322681786

楼主:
我是从并口上直接量的,只是用了一根延长线.
谢谢楼上的提示,如果手提不行,就买那个接口板试试.

网友:
目前用的是T400笔记本电脑,正在考虑是不是买个并口Express card ?

楼主:
如果手提本身并口电压低,不能用于雕刻机,是否可以用并口Express card 替代?

网友:
高电平高于闸值就没问题,雕刻机上有接口板的

楼主:
用MOSFET,搭一个 四路的电平转换电路,是否可行?  XYX+主轴 =四路
等雕刻机来了,如果驱动不了我就先用这个办法试一试.再不行就买电平转换的接口板.

网友:
我记得莫大的电路加了光电隔离,光电隔离本身就起到了电平转换作用,所以不必担心。

PCIMCIA接口板也是3.3v输出,所以想出5v的兄弟,如果本子有并口就剩下这个钱吧。

网友(2011-02-21):
PCIMCIA接口板能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