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PGA 下载疑问……

楼主(2010-05-19):
第一次配置FPGA的配置芯片(配置芯片全新),点击编程后出现了如下图的对话框,请问该对话框里面的选项有没有多选(少选)的,现在的选择如果不合适,该怎么修改?

第一次配置FPGA配置芯片,或者是第一次直接给FPGA下载bit文件时,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么?

网友:
请问楼主是要把文件烧到fpga的ram里面还是要烧到存储器里面?
这个是烧外部存储器的,如果要烧bit,就不能验证,一切都使用ise的默认设置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烧写到prom中,你说的对,使用默认就好!
楼上也喜欢科比?……

网友:
好了就好。
科比是很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