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距离两百米,速率要求大约600K左右。用什么形式传输能实现啊?485可以吗?

楼主(2010-05-19):
目前需要200米的数据通信,大约每秒600K吧。。不知道用什么来传比较稳妥。。485可以吗?

或者CAN能行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
CAN和485估计都被不行吧

网友:
485可以,在220m五类双绞线上传输可达10M。不过我正在找替代,485功耗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485可以,在220m五类双绞线上传输可达10m。不过我正在找替代,485功耗太大

啊。。能那么快吗?220M都可以10M?请问您是怎么做的?

功耗很大吗?

网友:
具体可以测试一下,买一箱网线,找个带高速串口的单片机如STM32呢

网友:
485 试验过1M(115200),用的是五类屏蔽双绞线。。。至于距离,没条件实验,好像就剩下不到100米的。

楼主:
115200..这个才100多K。。。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于分布式传感网络的数传的。功耗对我来说大了,一对收发需要200-300mw。

你可以介绍下你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用于分布式传感网络的数传的。功耗对我来说大了,一对收发需要200-300mw。
你可以介绍下你的应用

差不多吧。我有两个用途。一个和你的一样,分布式采集数传。这个可以找低功耗的驱动芯片的。。我也需要克制功耗,嘿,我打算用sn75lbc180a这款芯片试试。

另一部分是一对一。。就是在200米外传送数据过来。大约600K左右数据量。。
想请问下你是怎么用的。这么直接连速率没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用于分布式传感网络的数传的。功耗对我来说大了,一对收发需要200-300mw。
你可以介绍下你的应用

不需要加任何辅助吗?220M你的居然能到10M??

。。能1M我就满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1.是20Mb/s,一般是按bit算的

2.如果你的速度不高(<5Mb/s),试一试max3078,3.3v供电,100mw出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1.是20mb/s,一般是按bit算的
2.如果你的速度不高(<5mb/s),试一试max3078,3.3v供电,100mw出头

好的。。我试试去。

今天我用max485试的。200米破_网线里弄出两根。。做到了500K。应该换好点的线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skyline1982  你的能源从哪来  为什么也同样希望低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skyline1982  你的能源从哪来  为什么也同样希望低功耗

我的能源也只能用电池来提供啊。。而且需要工作的时间长一点。。所以希望低功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 我们的应用很类似  只是你在海上 我在陆地

楼主:
其实。。咱俩领域也差不多。。你也测地下吧。。我也是。只不过是海底地下。。

呵呵,有空交流下吧。。我的QQ5503119。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测得是地上的振幅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海底的震动。。。

网友:
网线不是随便找两根的,得找一对双绞线,600K数据也不一定要那么高波特率啊,115200慢慢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线不是随便找两根的,得找一对双绞线,600k数据也不一定要那么高波特率啊,115200慢慢传啊

慢慢传会造成数据丢失啊。。。缓存不了多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网线不是随便找两根的,得找一对双绞线,600k数据也不一定要那么高波特率啊,115200慢慢传啊

慢慢传会造成数据丢失啊。。。缓存不了多大

速率高了也会造成数据丢失,传输的误码率和速率,距离成正比,可能还是平方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