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推荐个无线模块,要求能有效距离至少1公里吧,速率能1M。。

楼主(2010-05-19):
数据接口。。如果有能直接接485的就最好了。。。

其实理想的距离是3公里左右,不知道有这样能实现的模块吗?

麻烦大家能帮推荐下。

我的使用环境比较好。是海上。。

其实。用无线以太网也行。。。 辛苦大家帮我分析下了。。谢谢

网友:
这个比较难, 能上1M基本上2.4G, 距离都比较短.

楼主:
。回复【1楼】liulh

是啊。我刚看了看。也基本上都短。。不过我的环境比较好。是海上。。
其实。用无线以太网也行。。。

网友:
陆地上测到7 8百再海上应该可以达到1k了

楼主:
但是用什么模块来实现好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航模上用的2.4G模块距离可以几公里,挺远的,就是不知道速率是多少,你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用2.4g 吧,海上使用增益高点的天线 1km 轻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2.4g 吧,海上使用增益高点的天线 1km 轻松啊

能1M吗??那天线的增益得用多大的才行啊?能推荐下吗?谢谢

网友:
现在电脑用的2.4G无线网卡,有很成熟的方案可以达到

网友:
1M???3KM???/
用zigbee吧。zigbee也不能保证你1M啊?怕丢包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1m???3km???/
用zigbee吧。zigbee也不能保证你1m啊?怕丢包吗?

。。其实也不一定3KM。。1KM也可以。。关键是1M。。降低点的话。也得800K。。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