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维希的VC9808+怎样?

楼主(2010-05-19):
今天收到了淘宝上买的VC9808+(注意是维希VICHY的,不是胜利VICTOR的),试用了几个档:
2000MΩ,短路显示9,正常。
200Ω,短路显示0.2,好低!没想到表笔线这么好!
2MΩ,测量偏高1个字,正常。用的是TDK1M-0.01%的块状电阻测试的。
温度,插进测温探头的读数比没插时高2,以前买的表也有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测温探头在零温差下还有这么高的热电势呢?
频率,范围是10MHz,但是我测量11.0592M的晶振,可以!显示11.07M
电容档,感觉插孔太短,引脚太短的电容就碰不到插孔。
电感2mH档,短路之后显示 .008
还有就是峰值保持按钮,不知是保持多长测量时间内的峰值。
有了峰值保持,就没了读数保持,郁闷。

网友:
指标一般,表笔比较好点,算是正品吧
温度显示有差很正常,是外部温度比表内部温度高,若表内部温度高显示值就会“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