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ISD1700系列有点疑问

楼主(2010-05-19):
SPI模式下录音,我有点疑问:如果我在while(1)循环里面不断的执行录音函数,那么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录音??等我录音完了,录音函数又在死循环里执行,不断重复录音,那我之前的录音不是又被覆盖掉了么??我刚刚接触这种芯片,有些不懂。。。还有我不太清楚如何准确知道我每一段录音的首地址和末地址。。

网友:
前两天做过这样的实验。
在循环里需要设置录音按键,或者是通过与1700通讯,监测其状态,如果录到芯片末尾就设置标志位禁止录音,就可以了。具体的命令可以查1700手册。
首末地址是需要通过定点录音实现的,末地址是下一段录音的地址-1.
我是通过计算得到的大概时间。不精确。但很实用。坛子里有,自己找吧。

网友(2010-11-05):
用我这个吧。

网友(2012-04-17):
好东西  可惜电脑太破 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