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_fighter软件使用说明

楼主(2010-05-19):
参考帖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915298
zhb2000兄08年开发的USBASP上位机软件avr_fighter,从第一眼看到界面起就觉得很不错,也一直在用,历经两年多来,软件越来越完善,但是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使用说明。在此结合我一年多的使用经验写了这份使用说明,个人能力有限,错误在所难免,发现错误可以跟帖指出。
该文档包括驱动的按照,软件的使用及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以下是文档中的其中一个说明界面

PDF说明下载:

网友:
一直没搞清楚avr_fighter的熔丝设置,看看。

网友:
帮忙顶一下,我一直用zhifeng的那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直没搞清楚avr_fighter的熔丝设置,看看。

熔丝位的设置比较简单,当0<CKSEL<5时,CKSEL=1,2,3,4分别对应内部RC时钟2^(CKSEL-1),也就是1M,2M,4M,8M,如果需要使用外部晶体我一般设置成CKSEL=1111,同样适用于外部时钟的情况,其他的熔丝位有比较明显的助记符,在手册里面也有说明。当然这样设置没有向导模式那么方便,但是可以强迫自己记住各个熔丝位的意义,AVR的熔丝位设置大同小异,要记住的也不多,这样可以不必依赖于有向导模式的软件
avr_fighter的熔丝位只要是编程(为0)的位会用红色提示:)

网友:
一支感觉这个软件很不错~~
顶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支感觉这个软件很不错~~
顶一个!

我承认我好色~我首先是被她漂亮的界面吸引的~~

网友:
熔丝很大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熔丝很大问题

最好详细说明一下,以避免其他人走弯路

网友(2010-06-24):
楼主,我将下载器连接到电脑后,一点“读取”,滴的一声,就出现死机不动了的现象,可是换到别人的电脑上是可以用的。
我原来以为是驱动程序不对,就重新安装,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重装了一下系统好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10-09-15):
为什么我把USBasp的驱动安装成功之后,用avr_firhter烧程序时,却提示说“无法发现所需USB设备”,请大虾们帮帮忙!拜谢!

网友:
我也是被他的界面所吸引的,一直在用。

网友(2011-03-25):
你发的图片上面的编程熔丝位和锁定熔丝位是不是不能勾选的啊,我不小心勾了好像吧芯片锁了,用有源晶振方法不行,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好办法。。。。

楼主(2011-04-28):
回复 网友E:
你发的图片上面的编程熔丝位和锁定熔丝位是不是不能勾选的啊,我不小心勾了好像吧芯片锁了,用有源晶振方法不行,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好办法。。。。

请在勾选熔丝位前看手册对应熔丝位说明

网友(2011-12-26):
我买了楼主的USBASP板来用,为了更方便的使用USBASP,大家也可去试一下双龙的版本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302358&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usbasp&bbs_id=9999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买了楼主的usbasp板来用,为了更方便的使用usbasp,大家也可去试一下双龙的版本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302358&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usbasp&bbs_id=9999

能否提供一下烧写USBASP的熔丝设置

网友G:
这个是并行下载的 显示的比较人性化

网友(2012-10-15):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2013-06-01):
好,很有用

网友:
win7下驱动怎么装啊,以前xp用得好好的,换WIN7了没法用。

网友(2013-11-27):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并行下载的 显示的比较人性化

这个看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