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错说不能包含<iom128v.h> ,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0-05-20):
如题

网友:
你到软件的安装目录下看看有没有这个文件,有可能丢失找不到了。

实在不行,拷一个这个文件到你的工程目录下。

使用 “iom128v.h”

网友:
应该是找不到吧

网友:
编译器?你用的什么编译器?

楼主:
换了一个版本的icc,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