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高精度的 单电源的运放,用的都是什么?、、?

楼主(2010-05-20):
现在高精度的 单电源的运放,用的都是什么?、、?

我是用过4-20MA输入 电流转换为电压用的。。。。需要高的精度。

网友:
LT1013这个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我用的是中等精度的LT1013.

楼主只是说高精度,没说到底精度要求多少,估计只是用来玩玩而已,先用LT1013凑合吧

楼主:
最好管脚跟OP07 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管脚跟op07 一样的。。。

那就是单运放,可用LT1006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好管脚跟op07 一样的。。。

那就是单运放,可用LT1006

1006手册怎么找不到

楼主:
麻烦问下:LT1006  LT1013.  上哪里能申请样片  自己先实验下

网友:
op07能不能单电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最好管脚跟op07 一样的。。。
那就是单运放,可用lt1006
1006手册怎么找不到

http://cds.linear.com/docs/Datasheet/1006fa.pdf

网友:
回复 网友B:
op07能不能单电源啊?

看用途,某些情况下是可以的

网友(2010-07-17):
op777  也是单电源  精度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漂移  是200UV  有点大了

网友:
OP777也是精密单电源运放,Vos温漂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压缓冲器,同向放大,加法这些基本电路可以电路可以。反向,差动放大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