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通信控制与PLC控制有哪些联系和区别??

楼主(2010-05-20):
用高级语言(如C++的DLL)写的通过RS232口发送Command命令的控制方式

PLC的编程控制的区别在哪里?联系又是什么呢??

谢谢大家指导!

楼主:
sf,自己顶下,期待大牛们说说哈

网友:
没太明白啥意思

网友(2013-03-06):
没什么区别

网友:
不知道是你没表达清,还是本身就没理解你要问什么?还是我理解不懂
上位机控制用 vc 或vb 或其他的控制,关键你要控制什么?
plc 是工业广泛用的控制器,两者没什么可比性,领域不同侧重也不同,当然也有些地方有些交集
但要看什么情况了,你问的问题实在是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