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 已经通信了,但过两天再试竟然又不好使了

楼主(2010-05-20):
郁闷,程序是软件工程师写的没错,硬件我调了,经过三周的恶心的实验,也可以用了,但为啥有时候就好使了。。。我怕弄出差错,线都没动过放那了。  过两天经理要看的时候却突然又不好使了?        狂晕中。。。

网友:
它也怕经理。。。

网友:
SI4432的老_毛病了。

网友:
呵呵。。用1020或者7020吧

网友:
好好找下问题,期待把问题找出来

网友:
顶楼主
我这边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用NRF24L01+做的模块 正常测试两三天之后 模块(模块1)不能用了
换一个之后同样的模块(模块2)后就可以用 同样的测试两三天之后 模块2也不能用了
更神奇的是 当我们再把模块1换上之后 可以用了!!!
自此 这两个模块只能交替着用 一直没找到问题
不知道哪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软件没有处理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软件没有处理好。

请问楼上的
如果是软件没处理好 那么在系统整个掉电之后再上电 芯片应该能完全复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共勉吧,我都不敢说调试结束。 怕啥时候又给我搞飞机。。。
弄成功的时候基本不断电去找领导,给点希望之后,自己再更换模块接着试

还有,我想问下,SI4432步线的时候需要注意点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也是彻底断电之后仍然有问题?

网友:
考虑一下晶振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考虑一下晶振的问题

我用30M晶振。精度不知道,就是普通的晶振

网友(2011-02-12):
两边复位一下也许就好了,我以前做4421组网的时候刚开始初始化时间短也会出现这个问题,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我之前也调过si4421,发现只要接收到同步字节,0x2D, 0xD4,就算数据发送完毕,接收机就会一直收到数据(不断产生中断),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