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MCV08A烧录

楼主(2010-05-20):
版主好!各位好!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这个IC是不是加保护位后也就是Code protect on 后IC就只能烧录一次,再次烧录的时候就烧录不进去了,这是不是开启了
  保护位(Code protect on)的原因,谢谢
出现如下错误提示:
MPLAB ICD 2 ready for next operation
Programming Target...
...Validating configuration fields
...Erasing Part
...Programming Program Memory (0x0 - 0x3FE)
Verifying...
...Program Memory
ICD0161: Verify failed (MemType = Program, Address = 0x2, Expected Val = 0x5A4, Val Read = 0x4A4)
ICD0275:  Programming failed.

网友:
可能是内部振荡内部复位烧不下去了。ICD2不能烧双内。

网友:
不是ICD2不能烧写双内,而是有可能没有办法烧写哈!通常空白片子第一次就是可的

楼主:
但是第一次烧录是可以的!

网友:
第一次当然都可以。空片随便你用什么怎么烧都可以。烧了第一次后,ICD2就是不能烧双内。

楼主:
请教啥叫烧双内

网友:
双内就是内部复位和内部振荡,就像你的名字一个,我叫你双NEW,哈!ICD2可不可以烧双内主要看你的程序,是否操作了编程接口那两个口线,IO使用权有竞争现象,如果你采用ICD2给板供电的话,烧写的成功率可能会提高...

楼主:
6楼你好!我不明白,就算程序的内容操作了编程接口的两根线,但是烧录的时候跟程序的内容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呀,谢谢!

网友:
可以烧一次。因为选择内部振荡后,程序马上工作,IO口就不听使唤了,所以不能双内。

楼主:
请教一下,默认不也是内部振荡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