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一下自己!求高手指点方法(视觉方面的).

楼主(2010-05-20):
这是个0805电容,用CCD拍的.能不能计算出这电容Y方向中心线和图片十字线Y的角度

不能用PC机,因为用电脑处理没问题.

网友:
还能有什么办法,把它打印出来,然后做出辅助线,测量再计算

网友:
用直角三角函数求解

网友:
算法很复杂,关键是要找到目标的特征点,这个涉及到很多关于图论方面的知识

网友:
视觉嘛,正在研究。

网友:
哈工大研究这个比较厉害。我有个老师的女儿研究视觉是别的 算法

网友: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吧,先进行边缘检测,然后再做边界的直线拟合

网友(2010-07-14):
回复 楼主:
对图像进行二值化,然后Radon变换求得长轴方向角 即可。不过算法上需要做优化才算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