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2 中的UC/OS 串口发送数据问题

楼主(2010-05-20):
收是可以收,但是一旦我想通过串口发数据(比如fprintf(UART,"hello"),程序就死在那里了。在OSSTART()之前倒是一切正常的~~~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楼主:
额,我用了以下函数来发数据就正常了

void Uart_send(unsigned long base,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int status;
          status=IORD_ALTERA_AVALON_UART_STATUS(base);
          while(!(status & ALTERA_AVALON_UART_STATUS_TRDY_MSK ))//等待发送完成
             status=IORD_ALTERA_AVALON_UART_STATUS(base);
    IOWR_ALTERA_AVALON_UART_TXDATA(base,data);
}

然后使用Uart_send(基地址,data)就可以往串口送数据了。用fprintf的方法就是不行,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