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推荐个云台机芯

楼主(2010-05-20):
最近想弄个东西玩玩,需要云台支撑,对机械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所以想买个云台机芯,不知道坛友们谁知道哪个公司卖云台机芯,质量和信誉比较好一点的。

楼主:
如下列各图所示的机芯,这个是在网上找到的,但是没找到这个公司的官方网站

网友:
在taobao搜索”云台“,不会很便宜的,机电都有的东西

网友:
买一台大华的球机嘛  O(∩_∩)O哈哈~

网友:
300元左右就可以搞定,买个视频监控工程用的球机,把里面的那部分拆出来就可以了,上面还有控制板,485通讯的!

网友:
推荐一款美国派尔高使用的驱动芯片品牌,德国TRINAMIC集成度非常高,发热量非常小

网友:
我见过我的许多客户使用的传动是同步带,楼主您使用齿轮副传动,您的产品定位是高端产品吗?

网友:
这个广告网人冷不丁就来一下子。

网友:
无语!!!!!!!!!!!!!!!!!!!!!!!!!!!!!!

楼主我建议如果您的球机本身不是很重的话,最好采用同步带。
选用齿轮传动的话在定位的时候由于刚性太大精度会有影响,而且使用齿轮声音会很大。
上面的图片就是我们的一个OEM客户的。

网友:
同步带一般都是用在高速球,齿轮传动一般是匀速球的~~

网友:
长见识了!  匀速球是不是速度比较慢?

楼主:
匀速球用的是同步电机,速度一般都比较慢。

卖安防的地方买了个球机,拆开凑活着用,不合适再换别的方案。

多谢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语!!!!!!!!!!!!!!!!!!!!!!!!!!!!!!

引用图片

上面的图片就是我们的一个oem客户的。

这个东西你们卖不?

网友(2010-08-12):
深圳华强太平洋安防市场里面多的是,不过基本上都是粗制滥造,

网友:
TMC 223要多少mi

网友:
问价格?省省心吧。这个东东价格对外不公开的。

网友B(2011-10-05):
回复 网友C:
300元左右就可以搞定,买个视频监控工程用的球机,把里面的那部分拆出来就可以了,上面还有控制板,485通讯的!

可惜通讯协议搞不清楚哦

网友(2012-05-24):
模型很有用,刚好参照这个画个装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300元左右就可以搞定,买个视频监控工程用的球机,把里面的那部分拆出来就可以了, ...

据我的经验,监控球机基本都支持PELCO系列的协议(有好几种如PELCO_D,PELCO_P),网上能找到协议规范,RS485通讯,一般是2400波特率,8n1,7字节命令,有起始码、地址、命令字、2个参数、校验和(记不太清楚了),有的还支持波特率自动识别、多协议支持等功能。稍微正规一点的球机说明书中有协议设置和波特率设置,厂家网站上可能也会提供协议文档。总之,监控的云台用起来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