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_os small 软件调试通过,硬件跑飞(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10-05-20):
如题,OS移植到51程序在KEIL上能正常调试,设置断点也能查看,功能都对,但是下载到硬件上就会一进任务直接跑飞。

请教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主要是ram的分配问题。
我的芯片只有512的ram,我程序分配了1K的ram空间,导致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
这个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