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并于C编译器的问题

楼主(2010-05-20):
我用的是MCC18编译器, 先把C和对应的LST文件放出来

这个是C文件 (原文件名:A1.jpg)

对应的LIST文件 (原文件名:B1.jpg)
执行 if(UsartPRO>0X10);
         UsartPRO=0x00;
  时,应UsartPRO大于0X10时才执行UsartPRO=0x00;才对的,可以不管UsartPRO的值等于多少,都执行UsartPRO=0x00;这个指令,
如果我是用软件仿真又可以,用REAL ICE这个工具就不可以,请教一下,有例示这样问题的没有,怎么解决

网友:
是不是没有添加正确的LKR文件导致的,DEBUG的时候,要添加带I的LKR文件。比如 18F4520i.LKR.

还是MCC30/32方便,不要折腾什么LK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