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关于ENC-03MA的问题

楼主(2010-05-20):
大家好,我是新手。用了一个ENC-03MA来测试平衡,发现ENC-03MA的Vref脚的电压为1.32 out脚的电压为1.30,这些都和datasheet上说的一致,可是用A/D却采样不到数据,这是为什么,我搞了好几天了,都没效果,跪求高手帮忙解决

楼主:
在线等待

网友:
你确定你的A/D没有问题么?量一下A/D的输出不就知道了

网友(2010-06-22):
你的程序AD设置正确吗?还有运放对吗?我刚做了一块PCB真准备测试

网友:
不用运放,直接测试试,但你要保证你的AD程式是正确的.

网友(2010-09-21):
AD采集没问题的话,ENC-03MA 使用起来还是很好用的。运放 ds 中放大倍数为10倍,可以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而定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