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 8563 报警中断配置?(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0-05-20):
用168+pcf8563 时间读取 设置都没问题 定时中断也试过 没问题
就是报警中断搞不定 设置部分程序如下
测试发现一次报警中断都没发生
请各位看看是不是那边配置或者什么的存在问题?
/*--------------------------------------------------------------------
函数名称:
函数功能:初始化PCF8563
注意事项:
提示说明:
输    入:
返    回:
--------------------------------------------------------------------*/
void PCF8563_init()
{
        WriteAByte(CTRL_BUF1,0x00);

        WriteAByte(CTRL_BUF2,0x02);

        WriteAByte(MINUTE_AE_BUF,0x02);    //分钟报警设置
//        WriteAByte(HOUR_AE_BUF,0x01);
//        WriteAByte(DAY_AE_BUF,0x00);

//        WriteAByte(CTRL_BUF2,0x01);                //定时1s测试
//        WriteAByte(TIMER_CTRL_BUF,0x81);
//        WriteAByte(COUNT_VAL_BUF,0x40);

}

/*--------------------------------------------------------------------
函数名称:
函数功能:清除PCF8563的中断标志
注意事项:
提示说明:
输    入:
返    回:
--------------------------------------------------------------------*/
void PCF8563_clear_int()
{

        WriteAByte(CTRL_BUF2,0x02);

}

因为只用报警中断 所以直接重写 控制/状态寄存器2 懒得去读出来 再 &0x17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问题已解决
不用的报警寄存器写0x80屏蔽就 ok 了
怀疑初始时所有报警均有效 但手册上好像并没有看到相关说明
最近比较忙 能行就先用着 有空再研究
函数功能:初始化PCF8563
注意事项:
提示说明:
输    入:
返    回:
--------------------------------------------------------------------*/
void PCF8563_init()
{
        WriteAByte(CTRL_BUF1,0x04);                        //basic setting
        WriteAByte(CTRL_BUF2,0x02);                        //alarm enable

        WriteAByte(MINUTE_AE_BUF,0x00);                 //set alarm minute at 0
        WriteAByte(HOUR_AE_BUF,0x00);                 //set alarm hour at 0
        WriteAByte(DAY_AE_BUF,0x01);                //set alarm day at 1
        WriteAByte(WEEK_AE_BUF,0x80);                //week alarm disenable

}

/*--------------------------------------------------------------------
函数名称:
函数功能:清除PCF8563的中断标志
注意事项:
提示说明:
输    入:
返    回:
--------------------------------------------------------------------*/
void PCF8563_clear_int()
{

        WriteAByte(CTRL_BUF2,0x02);                        //alarm enable        clear AF

}

网友(2011-01-10):
回复 楼主:

楼主好,能不能把整个PCF8563的完整程序贴出来让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2019-07-05):
有完整的程序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