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efile中的vpath问题

楼主(2010-05-20):
我在Makefile目录里面建立了一个ss的目录,在此目录里面放了个a.c文件
后在makefile里面这样写到
vpath %.c ss
#VPATH=ss

cc=arm-linux-gcc

a:a.c
        $(cc) -o a a.c

clean:
        -rm  a  *.o *~
最后在命令行make,出现
arm-linux-gcc -o a -c a.c
arm-none-linux-gnueabi-gcc: a.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ake: *** [a] Error 1

提示找不到目录或者文件,这个要怎么解决呢?
我用vpath制定了c文件在的目录,怎么还是找不到文件呢?

网友:
用你注释掉的VPATH那行也不行?

网友:
vpath只能告诉make去哪里找文件,你写编译命令行的时候用的是$(cc) -o a a.c ,这就强制gcc在当前目录找当然找不到了。把命令行里面的a.c改成$^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