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频器。。。。

楼主(2010-05-20):
我刚刚学cpld,用verilog写了一个10分频模块,请问计数器cnt在always里面赋值时是写成cnt【2:0】好呢,还是直接写成cnt好。本人有点懒,写成cnt了感觉方便,读起来也方便,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影响。谢谢各位指教咯、、、、、

/*
模块名称:偶数分频
设计人员:
模块功能:说明:N分频则在计数器计到2N-1时输出翻转
                  修改计时器的位数可以达到任何偶数分频
端口说明:input  clk\restb;
                  output out;
版本:v1.0 2010-5-20  新建
*/

                module div(
                         clk,
                         restb,//低有效
                         out
                        );
                input  clk;
                input  restb;
                output out;

                wire   clk;
                wire   restb;
                reg       out;
                reg [2:0] cnt;//计数器

                initial //初始化
                        begin
                                cnt=0;
                                out=0;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tb)
                        begin
                                if(~restb)//在if语句里面如果超过一句话就要用begin-end
                                        begin//复位信号、全部清零
                                                cnt<=0;
                                                out=0;
                                        end
                                else if(cnt==4)//计数器清零、输出翻转
                                        begin
                                                cnt<=0;
                                                out=~out;
                                        end
                                else                        //计数器递加
                                        cnt<=cnt+1'b1;
                        end

endmodule

网友:
如不嫌弃,可以看看我的粗浅博文。
http://www.cnblogs.com/yuphone/archive/2010/02/08/1666130.html

还有,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么initial是不可综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initial可以不要是吧

楼主:
1楼的博文什么都有哦,受益匪浅啊。。继续关注哈哈

网友:
我刚刚学cpld,用verilog写了一个10分频模块,请问计数器cnt在always里面赋值时是写成cnt【2:0】好呢,还是直接写成cnt好。本人有点懒,写成cnt了感觉方便,读起来也方便,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影响。谢谢各位指教咯、、、、、
*********************************************************************************************************************
没有影响。但定义变量时的【2:0】是不能偷懒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好心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博客写的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