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117-3.3V 的最大输入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0-05-21):
网上搜索了一下,有说达到18V的,但我看的资料好像最大输入电压是7V。到底最大输入电压能达到多少?

网友:
看数据手册

网友:
手册上好像说是12v

网友:
看手册呀,不同的厂家的1117性能可能都有些不同的,你到网上下份你用的性件的手册,那里面是最准的

网友:
基本上都是13V  我还坏了好几个

网友:
这个要看负载电流大小吧,小电流的话12V没问题,否则的话,片子会很烫,输出电压也不一定是3.3

网友:
哈哈 你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基本上国产的不会超过10v,你可以去阿莫邮购部看看,国产的手册就写最大输入9v,
不过你要买国外品牌的,可以去力源看看,不会低于15v的,少部分可以到18-20v

你问问采购价格就知道了,低于1元是国产的。

网友(2010-08-02):
最小输入呢?

网友:
我们代理的进口的含税才几毛

网友:
关键是你多大的电流,封装决定最大功耗,最大功率取决于电流与压降。压降5V变10V功耗只上升1倍,但电流从1毫安变100毫安就是100倍的功率,你看哪个厉害?

网友:
我最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你多大的电流,封装决定最大功耗,最大功率取决于电流与压降。压降5v变10v功耗只上升1倍,但电流从1毫安变100毫安就是100倍的功率,你看哪个厉害?

同意
工业用一律《=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