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Installer 正在准备安装"大家帮帮忙,网上找的结果都解决不了

楼主(2010-05-21):
为什么我右击鼠标时会出现一个叫Window Installer的对话框,就一闪而过,以至于我无法截图。对话框中显示正在准备安
装,还有一个取消按扭。
哪位大虾知道怎么解决啊,很烦这个对话框。
一般打开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好像只有打开office软件时会有的。

网友:
貌似是office安装不完全导致的,卸载,重新安装

网友:
我的电脑也有这个问题。 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电脑是联想的Y430,系统是买电脑时自带的,Office也是自带安装的,感觉很好用,有点儿舍不得卸掉,呵呵,我试试吧,记得以前WORD不能用过一次是两个文件坏了,我再找找。。。

网友:
先不卸载,直接运行安装程序,安装时记得有添加删除组件的选项,进入后选择完全安装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是装系统时自带的怎么办?随便下载个office2003可以么?

网友:
D版么?如正版,随机光盘里面应该有安装程序
D版的话就下载一个试试吧,不行就卸载再安装,反正完全安装的话不会影响现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