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pga 下载配置 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0-05-21):
现在我的电路板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使用prom配置fpga,可以成功配置,但是如果选用使用jtag接口直接向fpga下载bit文件,操作完之后总是会返回 编程失败,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下载bit不能点验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点验证,因为点上验证之后,根本就下载不了。现在的问题就是那个进度条也出来了,一直走到99%以后(是否有100%没看清,比较快),如果正常的话,应该出现编程成功的蓝色字条,现在是出现编程失败的红色字条,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经常遇到。每次都是折腾折腾就ok了--检查设计无误的话,通常都是焊接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超级郁闷,刚刚可以了,已经能下进去了,连续操作了三次,都合适,断电,重启再下载,又进不去了,晕……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使用配置芯片给fpag配置,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用jtag下载口下载时有问题,

网友:
哎,我下载到PROM里也出现问题,每次到57%就报验证不正确,不知道这个配置模式到底该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