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控放大模块AD603请教

楼主(2010-05-21):
在调程控放大部分的时候出现一个很怪异的问题,给AD603的3脚VINP输入一个正弦波信号,但是用示波器观察3脚的信号时直接被衰减了约1/5,比如我输入信号是1V的正弦波,但是在3脚检测到的却是200MV,我控制的是放大两倍,在6脚VOUT检测到的是400MV,哪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因为AD603的输入电阻只有100欧,我想原因是你的信号源的输出阻抗比较高,所以信号被衰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一次电压跟随能解决问题吗?

楼主:
我觉得应该不是信号源的问题吧,信号源的输出阻抗是50欧,我前几天调AD603都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呀

网友:
【2楼】 X_BIKE
积分:56
派别:
来自:
回复 网友A:

用一次电压跟随能解决问题吗?

---
应该可以

楼主:
接电压跟随器以后问题可以解决,但是为什么会出现我出的这种情况啊!还有一个问题要请都大家,我的AD603增益上不去,最多只能对信号放大10倍,增益变高以后输出振荡的很严重,电路是按照魏坤的接的,AD603贴片和陶瓷封装的都试了,还是不行!调了几天了,还是不行,大家帮忙想想办法吧!我的QQ:389966526,邮箱:Elifee@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照个照片放上来吧,因为要是频率高,布线、布局以及接口传输线都是很重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到高频,我还真的问问魏老师,你看看我这个帖子,怎么回事呢?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3876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X_BIKE&bbs_id=9999
相对于你的示波器,我这个10M的采样,不算高吧?

网友:
AD603放大后信号范围最大为+-3V  不能太大

网友:
高增益的信号一定要是小信号,不然超过幅度就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ad603放大后信号范围最大为+-3v  不能太大

楼上的,好象对AD603很了解,能具体讲解一下怎样用吗

网友(2010-07-05):
初次使用AD603,不是很了解,学习中,我碰到的现象和5楼一样,放大倍数不是很多,只要再放大就出现非常多的杂波。不过我实验不是在电路板上做的,我是直接用8根线焊接的接入,我自己估计可能是由于电路干扰所致,等以后画了电路板在做讨论。

网友(2011-04-11):
各位大哥,我正在调一个AD603的放大电路,不知道怎么回事,频率始终上不去,超过2M就失真了,(我的5脚7脚接在一起),谢谢,期待你们的答复

网友(2011-08-10):
请问各位,我的603是用30DB的接法,为什么一到20DB左右就出现自激,在输出端串了一个电阻,结果还是20DB就出现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