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入手学习Freescale 单片机,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5-21):
一直想Freescale 单片机,有没有这方面的开发板啊?怎么入手啊,新手请教,请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
看我签名,呵呵

网友:
freescale的单片机我用过16位的,寄存器比较起8位的51和AVR复杂多了,初学的时候,多点看看Datasheet,freescale的Datasheet编得很不错。
开发板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都是在核心板外部扩展外围模块来做相关的实验。

总的来说,freescale单片机的学习和普通单片机的学习过程是差不多的。
先初步熟悉相关的模块的结构和它相关的寄存器的操作;
然后在此基础上开发实际的作品,对于初学者,选择的开发作品当然要尽可能地把所有模块用上,这样才能达到巩固的效果。
最后的阶段,加深一下C语言的功力,把RTOS的原理搞懂,用一下别人移植好的OS,熟悉多任务的处理,这个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8位的挺好学。据说freescale的单片机在架构上有连续性,学会一个,其它的就不难了,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我们公司用这个,我想搞电子信息如果不会MCU,前景也许并不看好。所以下决心学学。

网友:
我有块闲着的飞思卡尔的板子,几乎也就是个最小系统板吧,另外有个配套的USB仿真下载器。
还收集了大量资料。楼主要的话就便宜出了。我QQ-275937979

网友(2010-06-22):
飞思卡尔的8位单片机型号虽然很多,但具有极好的兼容性,基本上都差不多,主要差别就是集成的外设,比如串口i2c,spi这些不一样。比如有的集成了2个uart,有的只有一个,有的有2个spi有的甚至没有。但是所有型号的MCU是高度兼容的,比如型号A集成了2个UART,型号B集成了1个UART,那么这两款型号的MCU UART这块是完全一样的,内部寄存器一样,只不过A型号有两套完全一样的寄存器,型号B只有一套罢了。
所以学好一种看,其他都不在话下。
BTW::飞思卡尔不仅8位MCU是这样高度兼容的,所有其他16位,32位的都是这样

开发板现在国内也有几家做。我们也做,你可以参考
我们现在有一款8位的开发板--S08系列的MCU
有一块32位coldfire系列的开发板
马上会推出令一款coldfire系列开发板
详情请见:
http://nicrosystem.taobao.com/

网友:
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