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电机功率的选择,有详细的计算方法,不对的请指正

楼主(2010-05-21):
1、已知电机功率P(W),电机转速n(r/min),轮子直径D(m),求小车能负重多大?
        P= F×v÷60÷η
        F=μG
        G=M*g
        V=n*D*π
        M=(60*P*η)/( μ*g*n*D*π)     (kg)

电机功率计算公式可以参考下式:
P= F×v÷60÷η
公式中 P 功率 (W) ,F 牵引力 (N),v 速度 (m/min) ,η传动机械的效率,一般0.8左右。
μ为轮子和地面的摩擦系数,一般在0.01到0.3之间,下面是一个参考数据

车速为5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跑的
路面类型                     滚动阻力系数
良好的沥青或混凝土路面      0.010——0.018
一般的沥青或混凝土路面      0.018——0.020
碎石路面                    0.020——0.025
良好的卵石路面              0.025——0.030
坑洼的卵石路面              0.035——0.050
压紧土路:干燥的            0.025——0.035
          雨后的            0.050——0.150
泥泞土路(雨季或解冻期)    0.100——0.250
干沙                        0.100——0.300
湿沙                        0.060——0.150
结冰路面                    0.015——0.030
压紧的雪道                  0.030——0.050

G为地心引力(N),M为质量(Kg),g为万有引力常量9.8

启动过程中小车从静止加速到最高速,还需要另一个加速的力, F = ma,  m是小车和负载的总质量,a 是加速度,要求加速时间越短,a 越大,F 也越大。
所以牵引力还要加上这一部分。可以把上面考虑摩擦力计算出的功率乘一个系数 k (可取1.2~2倍)作为总功率。k 越大,加速能力越强。
假如已知电机功率P=10(W),电机转速n=200(r/min),轮子直径D=0.05m,μ=0.1
则M=(60*P*η)/( μ*g*n*D*π)     (kg)
    =(60*10*0.8)/(0.1*9.8*200*0.05*π)
=480/30.772
≈15.6 (Kg)
此时算出的是匀速行驶的负重状态,在启动过程中要考虑系数K(可取1.2~2倍),假如K取2,那么实际负重为7.8Kg
2、已知电机功率扭矩M(N*m),电机转速n(r/min),轮子直径D(m),求小车能负重多大?
可根据下图公式和上例1中的公式推导出来。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从公式来看,为什么功率一定的情况下,转速越低,轮子越小,输出的转矩越大?是不是选电机要选转速相对较小的,负重能力就越强?

楼主:
“转速越低,轮子越小,输出的转矩越大”这个说法应该是错的,应该说“转速越低,轮子越小,输出的力越大”
同样的功率下,转速越低,负重能力越强

网友(2010-08-10):
回复 楼主:

网友(2011-08-11):
照这个算法,250W的自行车电机能带动负载375公斤,感觉不大对。

网友(2012-02-25):
好贴,我正找这个

网友(2012-07-04):
引用 楼主:
“转速越低,轮子越小,输出的转矩越大”这个说法应该是错的,应该说“转速越低,轮子越小,输出的力越大” ...

跟开车爬坡用低档一样的道理

网友:
如果用减速装置要怎么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