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老的数字示波器,比如HP 54602B这些,带宽150Mhz,可是采样率才20MHz。它们是不是只能

楼主(2010-05-21):
看起来都不错,可惜采样率太低,应该是等效采样才能显示150M吧?
这些能用么?我拿来搞FM,看看ARM的总线信号什么的……
可惜,如果是数字读出模拟机还不错……

网友:
带宽和采样率完全是两个概念啊,没有什么关系。
就像我的水龙头一秒种可以放水150升(带宽),但我一秒钟只能喝下20升(采样率)。
20M采样率看ARM不行。ARM7一般频率在50M左右吧,采样至少要100M,最好到50X5=250M以上才好看。

网友:
搞FM够用了,看总线不行。
150M带宽指的是重复性信号,单次信号带宽只有1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