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机有什么用?

楼主(2010-05-21):
看了一些关于VHDL的状态机的介绍,但还是不大明白状态机具体是干嘛用的?

网友:
因为有用, 所以就用

认为无用, 则无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有用, 所以就用
认为无用, 则无用

大哥,话可不是这么说。新手一开始的时候是懵懵懂懂的。而且经验又不够。不知道要用到什么地方是正常的。所以才想高手带一下。指导一下方向对新手来说都是很有用的。

网友:
简而言之:always块内的语句都是并行的,那么要顺序执行语句怎么办,没法弄。因此我们预设几个状态标志,……,然后判断这些状态标志变化与否,做相应的动作,以实现“顺序执行”。状态机的用武之地也在于此。

关于FSM,请多读几遍: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55728.pdf(文件大小:695K) (原文件名:FSM 设计指导.pdf)

-----------------------------------------------
刚才是我的错,上传完了,没有下载测试就贴上。
现在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简而言之:always块内的语句都是并行的,那么要顺序执行语句怎么办,没法弄。因此我们预设几个状态标志,……,然后判断这些状态标志变化与否,做相应的动作,以实现“顺序执行”。状态机的用武之地也在于此。
关于fsm,请多读几遍:点击此处下载  (原文件名:fsm .pdf)

tear086 .COM 缺氧 大哥,谢谢你的回复。如果顺序执行的话,在process进程内不是可以了吗?总之我先看下你的FSM。顺便说一下。我用的是VHDL。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简而言之:always块内的语句都是并行的,那么要顺序执行语句怎么办,没法弄。因此我们预设几个状态标志,……,然后判断这些状态标志变化与否,做相应的动作,以实现“顺序执行”。状态机的用武之地也在于此。
关于fsm,请多读几遍:点击此处下载  (原文件名:fsm .pdf)

文档是空白的。应该是损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文档损坏!

网友:
空白 黄条 红条

网友:
to【3楼】 tear086 .COM 缺氧:

请问你提供的“FSM设计指导.pdf”文件是自己编写的吗?如是能否介绍下状态图用什么软件画的。
一直没找到一个好的画状态图的软件,特别是哪些弯弯曲曲的线如何才能做到图中的那样“整齐”。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用dia估计就能实现。
http://projects.gnome.org/dia/

网友:
状态机就是用来作控制的,根据不同的现态和输入进行状态转移和输出控制,因此有普通状态机,米利和摩尔状态机之分。
其实质就是计数器。要做控制,有计数器也可以啊,但是我觉得状态机更加的方便。

网友(2012-02-29):
状态机,方便程序编写和阅读

网友(2014-09-02):
多谢多谢, 最近正在学习状态机相关的东西

网友:
用在不同状态下的控制

网友:
状态不是太多,又不想使用单片机的时候

网友:
按顺序实现一个功能时,可以用状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