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如何监测串口发出去的数据?

楼主(2010-05-21):
不知道有没有能够监测到串口收发数据的软件?用BCB自己写的总是提示串口已经打开,不能重复打开

网友:
AccessPort串口捕捉软件

楼主:
就是监测本机串口的软件,自己顶一个

楼主:
谢谢,下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我在PC机上通过串口发送数据给目标板,同时向在该PC机上查看发出的数据,请问“chairang 板砖”,用AccessPort能实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我在pc机上通过串口发送数据给目标板,同时向在该pc机上查看发出的数据,请问“chairang 板砖”,用accessport能实现吗?

是的,先accessport监控串口,然后就像你平时使用串口一样使用,它不占用串口的

网友:
试用了一下,比我原来的(comspy)好用

楼主:
我打开串口1发送数据,然后用accessport监控,提示串口已经打开和遗传错误代码窗口...,看来不会用呀...

网友:
先用551030215979回复【8楼】aboluo2007
我打开串口1发送数据,然后用accessport监控,提示串口已经打开和遗传错误代码窗口...,看来不会用呀...

先用accessport监控,然后打开串口

网友:
嗯,先打开监控在打开串口就可以了;已实际验证过;还支持回车字符。

网友:
我用bushound,不止可以监视串口,USB等其他总线也能监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先打开监控在打开串口就可以了;已实际验证过;还支持回车字符。

是的,这个软件是我目前试用过的四五种当中最好用的,所以推荐给你,而且免费,没有任何限制

楼主:
谢谢大家了!呵呵!坛子里热心人真多!

网友:
有人问过同样的问题,请参考这个贴: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706769&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ss_spark&bbs_id=9999

网友:
AccessPort  好用还免费的哦

网友(2010-09-23):
最好用的串口调试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