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学习linux,不知从何下手,还望路过的给个建议?

楼主(2010-05-21):
一直想linux却不知从何下手,申明本人有点ucos这样系统和C基础,
想先从uclinux下手,在arm7上跑跑!因为arm7和arm9比起来相对容易很多,也不用去管什么mmu虚拟内存
这样调试起来也方便。然后再看linux不知如何?
个人一点想法还请玩过linux朋友给个建议?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
如果真是想好好学的话,我建议
先在PC机上装Linux(不要用虚拟机) 把这个(命令行,不是图形界面)玩好再说嵌入式(在PC机里面都没写过直接用系统调用的程序的人很难让人相信能写内核驱动,对吧? 同理,还没在PC机上编译过内核就说会内核移植那也是一样)。真要是PC机上的玩好了,嵌入式Linux入门就很容易了。

弄嵌入式Linux的好歹算是Linux开发,结果我发现连最基本的Linux下做开发知识/技能都不掌握的大有人在……

如果想速成,就当我没提过上述建议…… 因为这玩意速成不了。

网友:
关于是从ARM7开始还是直接上ARM9,推荐你看这个嵌入式视频,所有的答案都在这里了: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iqLFt2n3yGI/tid=undefined~_~

网友:
我倒是觉得从ARM7还是9开始没有本质的区别。

首先一点,ARM7不一定都没有MMU,ARM9也不一定都有MMU(ARM968没有,ARM946是M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