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P5150的电路板

楼主(2010-05-21):
请问各位,我有个模拟摄像头,想把输出的YUV信号转化为BT656的信号。在网上查了查,发现TVP5150和SAA7113芯片可以作为视频解码。在淘宝上有关于这两款芯片的开发板吗?知道的给个链接啊,谢谢啊。

网友:
这个好像还真不多,一般应用在视频处理的开发板上有5150

网友:
那个看DATAsheet 就可以了 不需要开发板的
不是那么难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视频开发板的电路图 网上有下的 照着搭个电路就行了

网友(2011-01-21):
我們公司都用他做出產品出N 多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各位,我有个模拟摄像头,想把输出的yuv信号转化为bt656的信号。在网上查了查,发现tvp5150和saa7113芯片可以作为视频解码。在淘宝上有关于这两款芯片的开发板吗?知道的给个链接啊,谢谢啊。

我有个DSP板子上带了TVP5150和SAA7105的原理图,合众达的DM643开发板。以前做过一点CCD解码和VGA的显示的程序,就是操作这两个视频编解码芯片。这是原理图,你可以参考Video Encoder&Video Decoder部分设计原理图。PS:手上还有两片TVP视频解码的片子,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
谢谢楼上的~~~不过5150贵哦~美信有个MAX9526可以看看

网友B(2011-08-23):
可以用T515替换T5150~

网友(2011-11-15):
这个板子很简单

网友(2019-01-02):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T515替换T5150~

t515是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