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JATG解锁 LM3SXXXX (只需要一个JLINK)

楼主(2010-05-21):
刚刚下载了一个RT-THREAD 0.30的例子,,没跑起来,,我用的是LM3S6965,而例子中是LM3S6918。。按编程指南,,我将芯片型号改成LM6965,其它的地方没有修改。。。哪知道 LWIP没跑起来(PING不通),片子却给锁了。。。
郁闷!!!!!!!
急忙找网上找了几个解决方法:
http://bbs.zlgmcu.com/dispbbs.asp?boardid=41&id=8613&star=1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37198&bbs_page_no=2&bbs_id=3011

但自己用时,却发现用在自己的板子上不好使。。。(据说用在LM3S8962上好使)

被锁的芯片 (原文件名:0.jpg)
无意间发现 JLINK中有一个“unlock”的 命令。。
敲 unlcok后 提示:

uclock (原文件名:1.jpg)
按提输入: unlock LM3SXXX(我用的LM3S6965 应该是LM3SXXXX,但输入LM3SXXXX却不对)
接着会在下面的提示:

uclock LM3SXXX (原文件名:2.jpg)
意思是让你按住复位键。

解锁好了的芯片 (原文件名:3.jpg)
一会儿就会提示你解锁成功了

补充一句:我的JLINK的驱动 版本是 JLinkARM_V412

祝大家成功!

楼主:
用LM3S的人太少了

网友:
谢谢,以前用过,为什么用LM3S的人少了呢?

网友:
改天找块LM3S芯片试试

网友:
标记一下

楼主:
LM3S的以太网接口 还是有优势的 使用起来很简单。。。

以太网布线似乎挺有讲究的,前不久 ,布了个板子,就能跑10M,100M 协商不起来

楼主:
有人有周立功的LM3S8962的光盘吗?

楼主(2010-06-26):
刚刚发现一问题。。。此方法有时单独使用时无效。

网友:
一直用LM3S,很好用,mark

网友(2010-07-26):
我的板子出的问题跟楼主的一样,只是解锁了之后还是不行的啊!

网友:
【楼主位】 hebin939
   我的和你一样的情况,我用LMFlashProgrammer软件还是不能用,用JLinkARM一切正常,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的LM3S3739开始写进程序能运行了,后来锁了。用上面的方法能显示解锁成功,但是还是连接不上。换一个就好,很麻烦啊!

网友(2010-09-01):
我的也锁死了!正需要这个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lm3s3739开始写进程序能运行了,后来锁了。用上面的方法能显示解锁成功,但是还是连接不上。换一个就好,很麻烦啊!

这个方法 如果 单独使用 无效的话,,请先使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37198&bbs_page_no=2&bbs_id=3011 所说方法。。 然后再使用本方法。。。

经过多位网友测试 。。两种方法配合用。。成功率100%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把你lm3s6965的jatg引脚图给我看一下吗?我的jtag怎么也调不通,弄了几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问一下,楼主,你这个是lm3s6965么?所有的引脚都没有上拉或者下拉么,还有能问一下你的11脚接的什么呀?

网友:
MASK~!以后用得着...

楼主(2010-10-22):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C:
问一下,楼主,你这个是lm3s6965么?所有的引脚都没有上拉或者下拉么,还有能问一下你的11脚接的什么呀?

有上拉的。。左边用了一个排阻做上拉电阻!

网友:
没有用啊!两个样片,一个锁了!郁闷啊!

楼主(2010-12-21):
回复 网友D:
没有用啊!两个样片,一个锁了!郁闷啊!

这个方法 如果 单独使用 无效的话,,请先使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37198&bbs_page_no=2&bbs_id=3011 所说方法。。 然后再使用本方法。。。

经过多位网友测试 。。两种方法配合用。。成功率100%

网友:
mark~!以后有用!

网友(2011-02-18):
必须顶!非常有用!

网友(2011-04-06):
回复 网友E:

两种方法都试过了,还是米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没有用啊!两个样片,一个锁了!郁闷啊!
这个方法 如果 单独使用 无效的话,,请先使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37198&bbs_page_no=2&bbs_id=3011 所说方法。。 然后再使用本方法。。。
经过多位网友测试 。。两种方法配合用。。成功率100%

都用过了  米有用啊……

网友:
用LM Link来解锁,而且用它调试也很好了。

网友:
这个必须mark

网友(2011-11-01):
多谢楼主啊。测试了一天,最后用楼主的方法解决了。哈哈哈

网友:
我也锁过好多次,用LM Link很好解锁呢

网友:
我也是用LM Link解锁的,很方便,强烈简易搞LM3S的搞个论坛,很实用的片子呢

网友(2012-01-29):
时隔三月,再来膜拜下楼主,当初就是这帖子救了我8962一命,请受一拜!

网友:
MWIYOUPENGDAOGUO 没有碰到过

网友(2012-03-07):
这个问题以前烦了好久,不过我有lm-link,不然就惨了,所以果断顶!

网友(2012-04-06):
顶,以后有用!

网友(2016-10-13):
打酱油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