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GA封装芯片的焊接问题,请大家支支招!

楼主(2010-05-21):
现在的TQFP封装FPGA芯片最多240脚,能买到的无非EP1C6,EP1C12,EP2C20,EP3C16,EP3C25,可用I/O口太少,比如我比较看好EP3C10和EP3C16,内部资源很充足,但是I/O太少,BGA封装的焊接不了,很矛盾啊,请有经验网友的支支招。

网友:
我都是丢给工厂焊接,虽然贵点,但是可靠。
也可以自己买返修台或者回流焊炉子来搞,不过要投资,还要熟悉一下。

网友:
少量我可以帮你焊,我在修手机。但是手工肯定不如机器焊得好,主要是温度曲线不能完全符合要求,完全凭经验。

网友:
楼主,我可以提供些帮助,请收邮件。

网友:
去修手机的地方学学,大部分修手机的高手都能焊。我以前认识一个修手机的小妹妹,不太懂电子,但焊接功夫好,找不到问题就把手机上的BGA芯片取下重焊,能修好大部分问题。更牛的是,能从BGA下面飞线出来。

网友:
手机的BGA面积小,热风枪很好焊,FPGA面积大,用热风枪很容易因加热不均匀而失败。

网友:
先搞一批废片练焊接吧
突破BGA的限制之后路会宽很多

可能需要的工具/原料
锡球/锡浆/助焊剂/钢网/植球台/风枪/预热台

不过上BGA之后,基本不要想在双面板上布开了
大于256脚的,4层板也恐怕布不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准备使用4~6层的板子,FPGA想用F484的,这样可以充分利用FPGA的资源

网友:
献上两个资料希望魏老师能用的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6层想跑开FG484也很困难,不过可以试试
当初我用4层板,用了一部分5mil/5mil线,才很勉强的跑开FT256

网友:
发给工厂焊吧,术业有专攻。把精力集中到更能发挥自己特长的地方。

网友:
工厂做,最大的问题就是需要做张刷锡膏的钢网。如果量在几十张,自己做钢网的前提下,我可以用公司的机器给你做(包括所有的SMT,回流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FG484肯定有标准钢网卖的

不过焊BGA不一定要印锡膏,只上助焊剂也能焊

网友:
麻烦问一下。这个布线为什么要这么画。不能直线连吗。

网友:
蛇形线是为了等长,尤其在差分布线中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下我上面发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fg484肯定有标准钢网卖的
不过焊bga不一定要印锡膏,只上助焊剂也能焊

全新的BGA只要PCB上面刮好锡膏,IC上面都不用植球,直接用贴片机对mark,然后进回流炉就搞定。我们很多产品都是这样做的!只有二次返修的BGA才需要植球。
一句话,大家能搞定钢网,我就能给大家焊上去。用热风枪吹上去的假焊太多,不建议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呃?2片flash?距离这么近用得着等长么?

网友:
这么近就算SDRAM或者DDR1也没必要等长

现在的DDR5已经能够自动适应延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当时主要目的是学习等长布线,速度最大只有100MHz,SRAM

网友(2010-07-23):
我这里有一块,672PIN的2C35就是采用四层板,其中三层走线,一层作为电源层,布通没问题,等长线在SDRAM中一般用处不大,但是上到DDR就必须注意了,当然如果追求等长或者特殊的一些参数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2410我也用修手机的网焊过,开始搞坏了几个2410,后来基本上是一搞一个准,

准白拿MPC860来试下结果网板不好,加上面积太大,失败告终,不过北京能焊BGA的地方倒是不少,

网友:
BGA不一定要用钢网,用锡珠点珠就可以了!请看:
http://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19614&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kyughanum&bbs_id=9999
少量BGA我可以帮焊,呵呵

网友:
网上看到这个,才320元,真的能拆装BGA吗?

PCB辅助加热台853 恒温无铅预热台 BGA返修台 (原文件名:yrt.jpg)

防静电.宽温度范围设计拆焊系统,高精度智能控温电路,简单的操作方式,本系统预热采用大功率120mm*120mm远红外发热体,加温迅速,特性极佳.独到的隔热设计,机壳温升较低,使得系统的温度范围可大幅提高等优越性能!可拆可焊,更适合处理大面积BGA和电脑主板扩展槽的拆卸与安装!

额定电压 AC 230V 50Hz
最大功率 605瓦(W)
发热类型 远红外发热盘
温度范围 100℃-500℃
外形尺寸 221*251*112(mm)

用途:适用于电子 电器 通讯 维修等PCB板工业板的预热\加温\辅助元件拆焊

很多新手认为预热台好比是电丝炉或者是锡炉,是用来拆元件的,这是极大的认识错误。
预热台的用途不是用来拆元件的,而是BGA焊接辅助加热来提高成功录和提高焊接质量。能加快BGA焊接的时间,而减少损坏BGA芯片,它是BGA焊接必不可少的辅助工具。

底部预热的目的:除PCB上的潮气,避免BGA返修时出现的异常性气泡。避免由于PCB板单面受热而产生的上下过高温差,致PCB或BGA焊盘之间的硬力而翘起和变形。底部加热可以升高PCB的温度。而顶部风枪的加热则用来加热BGA芯片,芯片加热时,部分热量会从返修工位传导流走。而底部加热则可以补偿这部分的热量,通过底部预热,对BGA锡球和PCB焊盘的可靠焊接做必要和辅助的热量,从而缩短BGA上方的回流焊区时间。避免BGA长时间在高温区内。提高返修理工可靠性。经过测试建议大尺寸的BGA芯片实际温度控制在150-160度之间。而比较小的BGA芯片则建议温度控制在120-150度之间。

网友:
TO LS的,这个是预热台,就是芯片要焊接了先预热一下嘛,以挥发里面的水分,防止芯片急骤热胀冷缩造成焊接失败等。
不过很多人拿来做焊接用,主要是板子下面就放这个东西,然后上面风枪加热,这样两面加热也可以焊上,不过成功率嘛就看个人经验了!

网友:
严重关注23楼,24楼!!!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8420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qiufeng&bbs_id=9999

网友(2011-09-08):
手焊曲线不是很好,有些片子很敏感,很容易坏掉,过炉吧,成功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