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道飞机模型

楼主(2010-05-21):
请问:有哪位高手告诉我这个图片是不是三通道动旋翼的电路版图?
各位高人有没有直升飞机的相关电路资料没?
可否发给我一些资料?邮箱:775309590@qq.com
非常感谢!!

网友:
我这里有一大把,可惜不能给你,无线电带陀螺的三通直升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资源共享嘛
不能给,那你来论坛是搜索别人资料的吗?
呵呵....

网友:
做产品的,需要保密

网友:
楼上的,能否给我介绍一点关于通信协议方面的东西,在你保密范围之外的就行,让我了解一下.rick.hong@163.com

网友:
这种一般没什么协议,可以直接找到信号脚,看接收信号,跟红外编码差不多的编码格式,有数字示波器就方便了,

网友B(2010-12-29):
貌似环奇849上的板子...带陀螺的 算是3.5通吧 呵呵
四个三极管是用882 772组成的H桥 功率不是很大 在这个桥的四周 主要是用了2个三极管和4个电阻作为桥臂的驱动 整个桥在这个板子里是驱动尾桨的
两个MOS管是两组单路H桥 驱动双桨 周围的元件主要是给桥臂提供驱动
剩下的是高频和控制信号部分 如果只是使用这块板子的话可以不看 唯一的一块芯片已经被打磨了 看不出什么型号 不过通过示波器 可以知道7或8脚输出PWM信号(如果没记错的话 呵呵 很久以前做的测试)

按图上的 接口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依次是 尾桨 两个主桨 电源开关 两路彩灯(开关的位置也许记错了 需要实际验证一下)

这块板子不是很复杂的 LZ可以自己抄抄板 就知道电路了

主干部分就是上面说的

声明:以上所言只是为了学习讨论 没有任何扰乱商业“秩序”的动机 呵呵 我是学生而已 不是商业技术员

网友C(2013-04-15):
引用 网友B:
貌似环奇849上的板子...带陀螺的 算是3.5通吧 呵呵
四个三极管是用882 772组成的H桥 功率不是很大 在这个桥 ...

可以帮再细说说么?有资料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帮再细说说么?有资料否?

呵呵 以前买的环奇的玩具 自己拆了研究的 肯定没什么价值 我得出的信息都在前面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