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mdk 安装路径不为C盘,可是在编译链接的时候确是C盘,要怎么更改设置才可以呢? 谢谢

楼主(2010-05-21):
RT

楼主:
而且好像也不能生成。bin 的文件,,要怎么设置才可以吗?

网友:
原来是LM3S,是在BBS下载的吗?上次有人问过.SVN已改成相对路径了.请提供下下载的地方,好去更新.

你现在的简单解决办法是,删除这个LIB,再手动加入即可.

网友:
生成BIN这里都有介绍: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79887

网友:
用uedit编辑工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