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正交编码器接口

楼主(2010-05-22):
有没有人知道下面这些模式的具体功能呢?
TIM_EncoderMode_TI1         TIM编码模式1
TIM_EncoderMode_TI1         TIM编码模式2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编码模式3

还有这句话: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ENCODER_TIMER, TIM_EncoderMode_TI12,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两个TIM_ICPolarity_Rising都代表什么呢?

楼主:
􀁺可编程的计数率

x4: 标准模式,所有边沿有效
   1000线的正交编码器每转产生4000个计数脉冲

x2: 只对A (或B)计数,但仍可确定方向

“转速模式”:正交编码器输入可分频
**********************************************************************
上面这几种模式都怎么设置啊?

网友(2010-09-08):
刚发现你的帖子,注明没人关注呢,正想用它来连接编码器,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是否可以分享下心得!

网友:
请看STM32参考手册中定时器一章中,“编码器接口模式”一节的描述。

英文版: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rm/13902.pdf
中文版: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stonline/mcu/images/STM32_RM_CH_V10_1.pdf

网友:
一个定时器能做一个正交编码器

网友:
我现在也是在用,我看了好像是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计数

网友:
总是下载别人的东东,这次也帮大家转载一下,希望能有一定的帮助

网友:
可编程的计数率

x4: 标准模式,所有边沿有效
   1000线的正交编码器每转产生4000个计数脉冲

x2: 只对A (或B)计数,但仍可确定方向

“转速模式”:正交编码器输入可分频
**********************************************************************
上面这几种模式都怎么设置啊?
============================================================================
就是

X4就是 设置成 编码器接口 模式3
X2   设置成 编码器接口 模式1 或者2

网友(2011-04-08):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编码模式3

还有这句话: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ENCODER_TIMER, TIM_EncoderMode_TI12,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两个TIM_ICPolarity_Rising都代表什么呢?
==============================================================================================================
这几天在处理正交编码计数的问题,稍微了解了些,以下是我的理解,如有不对的地方,请一定指正:
tim编码模式3:2个通道的上升沿、下降沿都计数。(4倍速计数)
两个TIM_ICPolarity_Rising代表不滤波、不变相。

网友(2011-09-15):
正在学习上面的东西对我很有用 ,但是还是希望和各位一起交流

网友:
mark,只有16位,麻烦,如果需要位数再高点有何办法

网友(2012-02-16):
我也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希望能和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2012-04-11):
STM32 正交编码器一定要用PA6 PA7这两个口吗

网友(2012-12-15):
模式一只在编码器输出a相上下沿计数
模式二只在编码器输出b相上下沿计数
模式三就是在ab两相的上下沿都计数

网友A(2013-08-15):
pc6,pc7也可以的,只要这个tim有decoder功能,他的ch1,ch2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6,pc7也可以的,只要这个tim有decoder功能,他的ch1,ch2就ok!

正解、、、、、、、、、、

网友(2014-04-20):
我在学习用EC11旋转编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