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拍俄伏尔加河大桥离奇晃动====暂时不确定真实性,各位电子工程师来讨论讨论。

楼主(2010-05-22):
http://news.qq.com/a/20100522/000569.htm

如果这个视频是真的,是什么力量如此巨大,而且看大桥的形变程度貌似不像是钢筋水泥材料的。

网友:
你上存的文件更离奇!

网友:
文件损坏.

网友:
我怀疑是摄像头前有个热气源

网友:
这个大桥在设计前没有做风洞实验吧。。
discovery探索节目有一期专业介绍桥梁建造的
记得是旧金山大桥,斜拉索式的,在大风中呈现螺旋式扭曲振动
比上面那个大多了。。。

网友:
的一个视频,这个摇的更离谱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yOTA1ODQ=.html

网友:
这座桥在哪个城市?伏尔加格勒?

楼主:
塔科马海峡大桥是典型的豆腐渣工程,该桥建立起来后就一直有不同程度的晃动。
而且海风和刚性不足导致左右晃动也说得通。
我觉得这座桥的晃动更像是低频共振。

网友:
塔科马海峡大桥 就是代表。没什么好讨论的,谁有闲就去QQ视频评论上把塔科马海峡大桥的介绍发一下,拯救一下那几十个小白吧。

网友:
设计缺陷,不能证明是偷工减料
这么大尺度的东西,钢筋水泥完全不能视为刚性体
我去过一些桥梁实验室
很粗的钢筋水泥梁(大概高40cm,宽30cm,长两米),加上模拟载荷后发生肉眼明显可辨的形变
现在建桥之前都要进行各种模拟仿真,检验地震、车流、人流、风力对桥造成的影响
还要分析桥在建造过程中的稳定性
有风洞对等效模型进行吹风试验

不但桥体可能振,那些悬索桥、斜拉桥的钢索也可能发生明显共振
见过专门给斜拉桥钢索消振的磁阻尼器,对比视频看,那效果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
我也看了新闻,这个也太旋了,估计是2012真的要来了,,

网友:
我也!我也看了新闻,这个也太悬了,估计是2012真的要来了!估计地球也快完了! 也和谐了!全球都和谐了!

网友:
我仔细的看了这个视频和腾讯上面的,一帧一帧的点过去的。
基本判断为低频共振,基本形成了驻波,桥梁中有较明显的波节。其中在腾讯上面的视频中发现有高速的飞行物飞过,基本判断不是飞机,因为速度太快。

很是诧异

网友:
70年前的美国就有一例这样的事件。因此不足为怪。

网友:
我来换种方法描述吧:

大桥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动力系统,我们只考虑某一振形和某一频率,做一个简化模型,如图:
IN是外部激励,可能是风力、地震波、桥面上的负载、水流对桥墩的影响等
电容C的耐压代表桥的强度

这是一个RLC串联谐振电路,它有一个谐振频率F
当发生谐振时,C上的电压摆幅会远高于激励的幅度(具体的幅度取决于激励和系统的Q值)
当C上的瞬间电压超过耐压时,我们即认为击穿,也就是我们的桥发生了破坏
显然,在这个系统中,只要R足够小,C上的电压摆幅会非常大,即使我们把耐压提高10倍,也不能有效的防止击穿(就算我们把桥建得结实10倍,也不能有效防止共振破坏)
与提高C的耐压相比,增大R是阻止共振的更有效方法

网友:
站在一般的公路桥上,能明显感受到重车过时路面弹一下

网友:
估计是风或者什么震动和桥的共振频率相同导致共振了吧。

以前有过新闻,好像是一个斜拉索桥被风吹垮了,就是共振,有视频,应该能搜到
伦敦千禧桥也因为和人步行的频率共振而关闭修整过(这个是我们英语课本第一课,呵呵~)

不是啥新鲜事,大家淡定,找设计师过来改吧~

网友:
【15楼】 h2feo4 无机酸
解答很好!
有兴趣的请参考http://jxcs.sjzri.edu.cn/xhcl/kcnr/ch1-10/ch8/html/8-1.htm
这里有对机械系统的受迫响应做详细推导的教程。
我在想能不能把受迫振动的二阶运动方程,反过来推导出像电感、电容等元件来呢。对该运动方程两边积分?

网友:
说不定以后可以用次声武器定点清除某些建筑……

网友(2010-09-07):
代表党中央再次关注此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