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XZ老大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5-22):
程序开始运行时串口输出:(thread->stat == RT_THREAD_INIT) assert failed at rt_thread_startup:200
这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200代表什么呢?

网友:
rt_thread_startup是函数名
200是文件中的行号,即thread.c中的第200行。

你是否重复启动了线程?或者启动一个未初始化的线程?

楼主:
找到了,注释过一个线程,后面又在开始线程里打开了,低级错误-_-!  谢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