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芯片A片问题

楼主(2010-05-22):
我做了个简单的SOPC包含NIOS2,编译成sof,quartus 显示下载成功!!
    (有个现象:有时配置时会出现 “can't access JTAG”、“expected JTAG ID code OX020b10dd for device 1,
but found JTAG ID code 0Xffffffff”等错误,估计是自己制作的班子有干扰,一般多下再两次就都
configuration succeeded!)
   致命障碍:
           我在IDE 编译了 hello_world 示例代码,然后run as nios2 hardware.
这是控制台居然说   芯片中没有JTAG模式的NIOS2,让我重新下载sof。

             "There are no Nios II cpus with debug modules available match the values
specified."
我试了几遍了,都这样。
板子自制的,很奇怪配置完后CONFIG_DOWN引脚我从板子上测试一直没有高电平??但为何quartus 显示却配置成功?

附件信息:
     JTAG 那几个电阻我用1K的(标配);
     晶振100HZ,示波器测试正常;
     我还一度把PLL去掉,怕是PLL问题,结果还是那样。

另外我又做了个工程:

没有NIOS2,只有个非常简单的乘法逻辑,两个输入PIN,一个输出PIN.

结果也是programmer显示配置成功,CONFIG_DOWN也没高。
我在板子上测试显示该逻辑没有运行起作用。

但我现在怎么办呀?

JTAG我都对照altera pdf 看过没问题的,难道芯片有问题?

我查看了刻在芯片上的   型号和批号

EP2C5Q208C8
******************A

问题就在这个'A'上面。

A片是altera的最初批号,发现其片上RAM有问题。A系列已被召回销毁。
但由于某种渠道,市场上还有销售。我就在西安南梢门那边的电子大楼买到了,
这个郁闷气,浪费了多少时间精力!!!

B或以后的系列可用,那些卖芯片的不懂,只知道是原装货。大家注意点!

楼主:
请问这是真的么 ? 有这回事么?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我只能说一句上帝保佑你!

网友:
呵呵,这批A片是2005年最早的CYCLONE II。
我最早用CYCLONE II就是碰上了这个RAM问题,在使用真双端口RAM时,消耗的RAM资源会翻倍。
听说后面出到了C板本的。解决了。

楼主:
EP2C8Q208C8的A片有这个问题么?

网友:
悲剧。。。。
我的是EP2C8Q208C8N
      K BBD9Y0295A

该不会也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ep2c8q208c8的a片有这个问题么?

好像还没有见到过你说的这种问题。。。。有时间我去看看那个板子有带‘A’的Altera的FPGA。。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ep2c8q208c8的a片有这个问题么?
好像还没有见到过你说的这种问题。。。。有时间我去看看那个板子有带‘a’的altera的fpga。。

我刚玩上FPGA不久~
暂时没发现我的C8有问题。。。

网友:
借鉴了。虽然还没有玩fpga。 谢谢楼主啊。

网友:
我看到A片进来的。。。。

网友(2010-09-19):
There are no Nios II CPUs with debug modules available which match the values
specified.  Please check that your PLD is correctly configured, downloading a
new SOF file if necessary.
烦人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mark A片 哈哈

对楼主的结论表示怀疑,
我用的是 EP2C8Q208I8N
         K BBD9Y1019A
也是A片。
产品批量生产,有用到NIOS2的,也有没用NIOS的,均没发现以上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乍一看,还以为是基于FPGA的A片播放器.......
额 不过没见过Altera的A片耶~

你出现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不过和A片没啥关系.....

网友:
我用Xilinx的Spartan-3AN,怎么碰到的问题跟你类似?
也是ISE9.2i显示擦除成功、下载成功、校验成功,
但最后报告 DONE 不为高,配置失败。

顺便说下,刚刚查看了芯片,最下面一行最后一个是一个字母,赫然一个“A”。。。

XC3S***
******
D3634786A

网友(2013-02-01):
经验之谈啊,记下了

网友:
errata文档必须得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