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款宽带路由器,有带宽分配功能的

楼主(2010-05-22):
因为跟舅妈用一条线,她平时主要用PPS等P2P软件看电视剧,只要她那边一开始看,我这边就卡的要死.现在用的是杂牌的宽带路由器,没办法控制两台机器的带宽分配.
我在网上查了查,TP-LINK和D-Link的很多型号宣传有带宽分配功能,比如TP-Link的TL-R460的叫"IP带宽控制"功能.又看了看在淘宝上能买到二手的Cisco SOHO-97型的宽带路由器(没有电源,价格150左右),估计也有带宽分配,不过需要进行设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有带宽分配功能的宽带路由器,希望能推荐一款好用的.谢谢!

网友:
跟亲戚公用不好,限制了她也不爽的

网友:
tplink w89841N 增强版 正在用,效果还行

网友:
随便买个能刷DDWRT的或者TT的路由器就好了,价格不高,2手的也就100多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做过实验,我和舅妈同时看PPS的在线电影没问题,所以一人一半带宽应该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提供建议,我先去了解下DDWRT是什么技术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回复,我过几天去电脑城逛逛看

网友:
哈哈!DDWRT好像支持的信号的不多。 大多是2手的。质量。。。。

楼主:
哈,大致了解了下DDWRT,一个开源的路由器firmware,很有吸引力,貌似支持的路由器主要是无线的,我倒是用不到无线功能.可以考虑买一台玩玩,如果不好用再换别的好了,好在这东西不贵..

网友:
贝尔金7230或7231(几乎一样,不知道啥区别)。推荐-1444或1000或2000,最好别买1212uk。很老的型号了,我总共买过5个。。。不错,性价比很高,散热好的话非常稳定。
刷ddwrt v24-sp2 ,据称QOS功能管用了(据称以前的是摆设)。直接买刷好的就行,稍微贵点。

网友:
推荐你用TP LINK 541G+,我前年买的才165,现在应该价格更便宜了,有带宽分配功能,还带wifi

网友:
建议  能刷ddwrt或刷tomato的路由器,现在这种新的也很多。

网友:
推荐楼主买个中兴H618B,能刷Tomato DualWan和ddwrt,Tomato DualWan能双网合并加带宽。
tp541和340也能刷DD了,但是现在还不完美,拨号后lan不能用,只能无线连做AP用,最经正在研究自己的541呢!

网友:
TP410+ 正在用,还行

网友:
actiontec  gt701 能刷routertec 价格很低 70多元吧,而且刷不死。建议楼主去www.chinadsl.net看看,(算不算广告)

网友:
routertech 的qos设置有效,官方固件的qos设置了等于没设置

网友:
水星有一款八口的,正在用。